CAD文件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06):
文件显示有三百多K。之前编辑完,关闭,未保存,按理说原来的东西应该还在,但再次打开,就什么都没有了!请看附件

网友:
我下了,但看不了.我是02的.呵呵
我不知道在哪也是拷到这么一份东西.里面内容不多.但老大.

为了防止扩大范围.我都一般不用.呵呵

网友:
还真是很奇怪的哦

网友:
显示只有24个对象,正好是图签和图框的对象数量,没有其它东西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这可能和word一样原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我同事画的电路图。之前在修改,但修改完没保存,就给关了,结果在打开,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
搞不懂啊!全部图框加一起也才30多K啊

网友:
什么版本的CAD?记得以前的版本有个参考图层,这个图层是不能打印的。但没保存过。不会是用这个图层作的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能说的更清楚些么,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另一机子上还装有CAD2002版,刚才试了一下,Defpoints画的图能保存只是打印不出来。

楼主:
10# cmx 保存之后应该能看,对吧? 只是打不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只是打印不出来。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碰到过

网友:
会不会软件本身的bug导致的?

网友:
呵呵 俺打开了
不过不是电路图 是机械零件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情况,正常的很,都是潜在的块,占空间。不想那么大,整掉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是插入的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空间大都是潜在的块占的。一般都是借用以前的图纸,才会有那么大的空间。如果要给别人发邮件,把这些块块都要整掉的,不然很难发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会吧,怎么回事机械图纸呢?他是用标准格式新建的图,然后画的电路图

网友:
如果有 这个图的bak文件  你可以将其后缀改为dwg  就可以打开原来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