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投影面选取---请教

楼主(2009-05-06):
零件如下图(箱体类),图纸要求AB两孔连线与D面垂直0.05.加工如下,C面,AB孔为一次装夹加工完成,返身加工D面.我现在测AB孔投影到C面上,其中A孔用A82.5.B0,A97.5.B0,A90.B15,和A90.B-15 四个方向的探针采点排除了测头转位误差,AB两孔的同心有0.03,与C面垂直有0.04左右.然后加上CD两面的平行度,D面对AB孔连线垂直有0.07左右. 客户认为AB孔投影面有问题,应该投影到D面,理由是D面是零件装配基准面,按这种测法,D面对AB孔连线垂直合格,我认为这种方法把CD两面的平行度给忽略了或者说把孔中心点给偏移了,现在的两孔连线与实际连线有区别,并不能反映孔的实际位置,但又没有理由反驳(两家三坐标测孔位置与点数一致),零件为铸件,孔用三坐标测圆度0.02,
A,B两孔孔径300左右,孔距185,孔深20

网友:
听客户的

网友:
AB应该作为台阶圆柱来测量

网友:
两种方法都是和个的话当然以设计装配的基准为基准了

网友:
扬天说的对呀!听客户的,图纸都说了D是基准了,为什么还要自做主张哦?晕晕

网友:
按图纸要求,不然要图纸干嘛?

网友:
肯定是听客户的啊
他说怎么测量就怎么测量
在加工也应该根据图纸的基准定位减少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