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刨床导轨严重拉伤,何种修复技术成本最低?

楼主(2009-05-06):
请教龙门刨床导轨严重拉伤,采用何种修复技术成本最低?

网友:
使用导轨胶成本既低,效果又好!

网友:
使用导轨胶成本既低,效果又好

网友:
用减磨涂层很好用的,不行就Q我402164731

网友:
修复好后,要注意加强润滑等的工作,避免再次拉伤。因为一次打伤后,很容易再次被拉伤的。

网友(2009-06-07):
导轨胶要用丙酮溶液清洗,不好买着啊

网友:
导轨胶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网友:
贴塑贴塑贴塑贴塑贴塑

网友:
导轨胶或铸铁修补胶最简单;
: z: A( I. ?0 o7 X) e贴塑的话需要先磨再贴塑,贴塑后需刮研

网友:
成本最低那应该是焊接,不过这种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建议不用。

网友(2009-07-27):
天山公司的可赛新不错的,我用过好多了的

网友(2009-10-05):
严重拉伤 用导轨胶能有用?

网友(2010-02-12):
加四氟软带

网友:
方法多,要看你机床精度要求高不高了,,,可以用铜粉+粘结剂,补导轨,。。。导轨副贴塑。。。最看刮研。。。完工后,把工作台面刨一刀(要先检查看是否需要)

网友:
用导轨胶就要求粘贴面粗糙度低,拉伤再严重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