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油缸内串,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09-05-06):
什么是油缸内串,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油缸内窜是指活塞两侧的油液压向另一侧泄漏,在一定范围内是允许的,超过了就不能用了,一般是由密封不良造成的

楼主:
谢谢!是不是密封圈质量不好,汽车起重机伸缩油缸经常出现此问题,麻烦给分析一下。受力情况、油缸质量问题。

网友:
密封本身质量,零件质量,安装质量,油缸安装与外部安装连接质量都是可能的因素

网友:
主要有原因:1、缸筒直线度不好;2、缸筒圆度不好;3、导套与活塞杆间隙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