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铁,硬度与钢相比有多大差别?

楼主(2009-05-06):
哪位大侠知道纯铁的用途以及特性呀
硬度与钢相比有多大差别呀

楼主: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纯铁比不锈钢还耐大气腐蚀,但必须很纯。

网友:
纯铁一般特别软,工业上一般不用纯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也是很少用到纯铁,最近看到一台机器,其中有两件摩擦接触的零件采用纯铁制作,感觉很奇怪.
所以想知道纯铁十分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