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气体密封旋转接头吗?

楼主(2009-05-06):
请问有气体密封旋转接头吗?

网友:
我们工厂里有很多,都是芬兰与德国进口的,使用效果很好,主要的品牌是杜布林

网友:
有啊,日本SMC有,其他公司也有吧

网友:
液压旋转接头也可以用来过气,主要是看你的转速高不高,

网友:
有,请你把工作参数告诉我

网友:
这要看你的工况来选择旋转接头,像有的转炉不就是有通气的吗?

网友:
多大的气管

网友:
像这种的,

网友(2011-02-22):
回复 网友A:

有的日本昭和SGK旋转接头,AC、KC、RXE等都是可以气密的

网友(2011-09-26):
没找到想要的答案

网友:
我们以前用过SMC就有呀!

网友(2011-10-31):
日本SMC有,可以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