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磨刀机磨车刀---请教

楼主(2009-05-06):
有没有正在使用磨刀机的朋友?请谈谈使用感觉!在论坛里发现这方面讲实际经验的比较少。我打算采购一台。

网友:
磨车刀的很少的,一般是用来磨钻头。

网友:
车刀如果好点的万能工具磨就可以的。

楼主:
谢谢版主和xibeilong关注!我明白了.

网友:
主要考虑你对要磨的车刀的要求,普通车刀随便拿一个工具磨就磨了,要是磨形状精度要求较高的成型刀,那可要买好设备了

网友:
买个万能工具磨床吧,可以磨很多种刀具,值得你投资

网友:
顶一下楼上,市场上一些所谓磨刀机就是简易工具磨,用起来有很大的局限性。使用时间一长精度就不能保证,我就是这种垃圾机床的受害者

楼主:
回复 网友A:
gunming1234您好!精度不能保证是哪些原因,砂轮失效、还是机械部分精度下降?应该能避免的吧? !看到有人在用温岭某企业车刀刃磨机(4、5000元/台),好像磨刀效果还可以,但不能加工槽

网友:
看自己的经济实力选磨刀机。。。

网友:
我公司有一个磨刀机,感觉磨出的刀不错,我磨的时候是,磨平刀,摆2个角度就可以,一个10度,一个2.度,

网友(2009-10-23):
可以买一个的
用的比较方便

网友(2010-06-11):
手里有资金的话~还是买进口的吧
国内的太次了

网友:
我司有两台磨刀机,都是原来手表厂用来磨刀用的,用的是金刚石砂轮……都是老枪了
至于用的感觉,感觉在开坯刀的时候,还行,特别争对于自动车刀,效果不错……对于手工刃磨时,效果一般,对于开放屑槽的刀具,有一定的缺陷,不是很便利……

网友:
我还是在重庆那厂里看他们用过磨刀机,不过是磨铣齿机铣刀的,自己还没用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