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轴端扁方对称度?

楼主(2009-05-06):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检测下面这根轴端扁方的对称度?

网友:
你手头有什么工具?

网友:
V型块,高度尺,百分表搞定

网友:
零件不是太长的话,分别使用两个扁为基准检,用百分表检测外圆的高度

网友:
带固定压板V型块,刀口角尺,高度尺搞定

网友:
带固定压板V型块,刀口角尺,高度尺搞定,整个检测工作需要在划线平台上进行。

网友:
简易方法
用V型块,高度尺,百分表搞定,
将基准放在V块中,将表头放被测处,将工件慢慢转动,表的总变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