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连接插座遇水后果---请教

楼主(2009-05-06):
用于生产手机的【电子连接插座】遇水后果?是否还能吹干再用于生产使用,假如不能,其是否还有利用价值!先在此谢过了,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大家对这个都没有了解吗

网友:
要看你连接的线路类型,电路阻抗,频率特性,看你插件的镀层类别,有些经处理以后检测能用,有些不能用,要经评估,比如电源类的应该能用,但牵涉高频的,可能有问题,看在哪里

网友:
不熟悉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已经做包装了,连接器应该没有进水。被什么水泡了?一般连接器都有盐雾测试报告的,可以查一下。如果是高频类的精密连接器,泡水可能影响比较大。一般的连接器还好,有镀层,如果水的酸碱度不高,影响不大。泡久了当然不能用了,PIN脚外观有锈状污渍的话,说明镀层被腐蚀。只是泡了一下水的话,可以用DI水或无水酒精超声清洗。

网友:
是插装的还是SMT的,楼主可以用数码相机微距一个样品上来
同时把基本用途说明清楚一下吧
一般来说卷包装肯定是密封的,拆封以后进水就比较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