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漆膜会脱落?

楼主(2009-05-06):
我公司产品漆膜大面积脱落,用胶带纸一粘,就会脱落一层,请各位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漆,是施工不和适还是油漆不和适。树脂含量太低,粉含量高,颜基比不和适,这种漆质量差。你要用在哪,我给你推荐一些漆及施工方法?

网友:
最好是先磷化后油漆。

网友:
怀疑产品是激光切割做的,有氧化皮,建议酸洗磷化,或者抛丸后在喷漆。是断面脱落还是表面脱落呢?

网友:
是的,应该保证油漆质量和涂漆前的表面清洗情况

网友:
前道工艺没做好,后面的怎么做都没用!

网友:
对于这种现象在挖掘机上也有出现,但是在前面的工序合适了并不能保证消除现象。在实践中由于工况钟空气中腐蚀性气体的存在,及酸雨等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一道工序是要注意的,在产品出厂前都要进行清洗,那么清洗剂中的成分与贵公司使用的油漆的成分是否合适呢??请考证。

网友:
是前处理的问题吧!

网友:
喷漆前没有处理彻底,我们也发现这种现象,有些油污抛丸后还有残留,喷漆后造成附着力差。

网友:
漆膜脱落很多因素都会导致,如是否前处理,烘烤的温度,漆的种类等等,建议从前处理开始逐一排除.

网友(2009-09-22):
原因有很多。还需具体为题具体分析。比如油漆自身附着力差,前处理没处理好,也有可能是喷涂工艺上有问题。

网友(2021-10-28):
简单来说就是附着力不够,工件的表面粗糙度达不到附着力的要求,所以底漆面漆涂上去干了后一碰就掉,只要工件表面粗糙些(比如喷砂处理后)就好了。还有种可能是底漆面漆使用的不对。  J/ ?- K9 d( Y' G%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