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钢材什么表面处理可以长期工作在室外水雾环境,喷漆和喷塑可以吗?

楼主(2009-05-06):
低碳钢材什么表面处理可以长期工作在室外水雾环境,喷漆和喷塑可以吗?

请教,谢谢!

网友:
建议使用电镀工艺,这样可以保证长期使用效果。如锌、铬等

网友:
镀锌,镀镍

网友:
复合处理,电镀和喷涂都做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QPQ工艺,
      请参考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11834
              http://www.qpqcd.com

网友:
达克罗效果非常不错。
如果采用最新技术的话,镀铬钛非常非常好。
而且很贵很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