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出来的工件不是圆形而是个椭圆?

楼主(2009-05-06):
各位社友,你们好!我们车间用CK6150车床车完外圆后,用千分尺测量后发现加工出的工件不是圆形而是椭圆,详细请看附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请给位赐教,谢谢!

网友:
说老实话,没有看懂?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床子!

网友:
1、车床主轴间隙大
2、余量不均匀,背吃刀量变化大
3、活顶尖与中心孔接触不良或活顶尖产生扭动
4、夹具旋转不平衡

网友:
楼上的分析的很有道理,楼主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
活顶尖与中心孔接触不良或活顶尖产生扭动

网友:
我认为主要是切削量不均匀的问题产生的.

网友:
工件装夹不正确,应该采用四个圆球夹紧,校正

网友(2011-10-11):
你的车床主轴可能松拉

网友:
检查车床主轴间隙。
加装工件的夹具的配种问题,夹具做到平衡!

网友:
夹具夹好的工件可能与顶针不同心产生扭动.夹具设计也不合理.你可以仿照外圆磨加工轴类的原理做个夹具.

网友(2012-03-11):
主轴跳动太大或活顶撬着工件

网友:
查机床,查工装没问题,再查顶针是否与主轴在同条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