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循环泵电机是HYDAC,运行了30分钟以后,温度非常高,电器查没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06):
一个循环泵电机是HYDAC,运行了30分钟以后,温度非常高,电器查没问题?请高手支下招。

网友:
校验一下是否功率选小了.

网友:
是电机温度高吗?检查下电压是否稳定,还有算下电机选型是否有问题。

网友:
还是查一下电机的型号吧,应该是选型问题。
马力很有可能选小了。

网友:
请检查系统中的溢流阀是否调整正确,推断为系统压力不正确,导致系统压力高;另外如果系统经常处于溢流状态有温也会升高。所以请对以上检查。

网友:
电机发热的可能有几种:
1、过载(电机功率选小了,系统压力超出设计压力);
2、电机本身缺陷;
3、电机与泵连接的同轴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
油箱温度如何?
循环油路通畅吗

楼主:
电机空转,温升也特别快。

网友:
可能是电机本身问题,换一个同型号的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