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一台 c6180 * 5--7米 的 车床,咨询

楼主(2009-05-07):
准备买一台 c6180 * 5--7米 的 车床,在网上看了一下,新旧的价格相差很多,
想考虑买台二手的  请问一下选购这样的车床要注意哪些问题,
另外这型号的 传动 机械的 和液压的有什么区别和特点 ?
在这儿求教了  ,谢谢各位!

网友:
二手车床主要看机床的床身导轨的磨损程度,刀架大小拖板的间隙大小,以及导轨.在商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打开床头箱的上盖,看一下里面的传动机构,可以用手扳动换档手柄看换档是否灵活,看看齿轮的磨损程度,齿轮有无掉齿..打开床头箱后盖板,看一下皮带盘与主轴是不是配合得很好.......
在车床上液压的作用主要是用来夹紧工件的.常与液压卡盘相配合.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我手上有云南机床厂61100B×5000 的价格,确实不低,要30几w,如果是8米的那就要50w出头了。
不错的二手车床不知道是什么价位呢?

网友:
希望楼主早日找到所需!

网友:
看看出厂日期,再看看保养情况,然后算一下价格

网友:
大机一般买二手的划算点。

网友(2009-09-05):
我是搞设备大修的,以我的经验,关键看你的设备的用途是什么,如果不是加工要求高的话,二手设备蛮不错的,若二手设备与新设备的价格差很远的话,建议选择二手设备,然后翻新,也蛮不错的。

网友(2010-03-13):
个人觉得机床还是买新的好,我们公司2台一米六床身5米的全买的新!
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2010-07-16):
旧的也可,不过最好是修一下再用

网友:
二手机床千万别买新的都是翻新的,旧点的好很,主要是导轨磨损程度

网友:
二手东西一定得好好看看··我就吃过亏·有了问题后悔来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