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0.015mm用什么量具测量比较好?

楼主(2009-05-07):
零件是管类,有两个台阶,加工方法是用无心磨床切磨。详细看图。谢谢!

网友:
微米千分尺可以用

网友:
千分尺,因该就可以了。

楼主:
我现在是用数显千分尺测量,但数量一个月6万。千分尺使用过于频繁,经常坏。

网友:
无心磨肯定是大批量生产,所以用专用检具或者直接和机床出料口连接自动测量比较好。考虑到成本,既然你用千分尺效率都可以,还是用专用外径检具吧,气动、气电转换或者电子式都可以。

楼主:
版主,直接和机床出料口连接自动测量。有没有资料,让我看看?

网友:
不要求读数的话弄个环规往上套,把通止做在一起就可以了

楼主:
有试过,环规通止规是分开做,因为加工方法是切磨,有椭圆和锥度,加上公差范围比较小。做出来不是很理想。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下轴承厂家检测方法

网友:
0.001的千分尺.
当然如果是批量加工,最好在设备上安装在线检测设备,效率高,加工质量也有保障

网友:
如果考虑到是成本问题,可以使用气动测头配气动量仪进行测量,再要求好点的,可以用气动测头配气电量仪,这是机械加工行业使用很广泛的

网友:
版主,直接和机床出料口连接自动测量。有没有资料,让我看看?
引用 楼主:
[/quo我需要知道你的出料是什么样的,根据你的出料机构来做自动检测成本会低很多,因为有可能动作部分你本来就有只需要加上我的测量系统。这里不方便的话可以把资料传到我邮箱。不过根据你的描述似乎手动的就可用满足要求,反正你以前使用千分尺的,这比千分尺精度和稳定性好多了。

网友:
安装在线主动测量仪,连接磨床控制系统。设定尺寸公差,磨到尺寸后自动报警并停止切磨,省时省力,不用磨一个取下来测量一个,废品率还会大大降低。

网友:
楼主的磨床磨本贴中的零件似乎不用主动测量,不合算,不如线下测量结果人工反馈。

楼主:
在线主动测量仪,还未听说过。成本过高。吃不消

网友:
做个通止规啊

网友:
还是0.001千分尺比较好 做规圆柱度还要考虑进去
我们公司都是这样的轴

网友:
安装在线主动测量仪,连接磨床控制系统。设定尺寸公差,磨到尺寸后自动报警并停止切磨,省时省力,不用磨一个取下来测量一个,废品率还会大大降低。
引用 网友A:

无心磨要是能装你说的这个,我看我们的磨床能卖200万一台了。
在线测量是用在外圆磨上的,无心磨我只见过激光测径仪,而且是通磨用的。

网友:
上面其他的说的气动测量仪等,都不怎么实用,因为你的公差过大,测量的也不是很准,你的精度要求不高,用普通的千分尺即可,做马达轴心的工厂,每天都要做1-2万支,半精磨也是普通的千分尺,爱坏是因为使用不当和保养不好。

有一种类似千分表的测量仪器,做个支架用硬质合金做,可以方便测量

网友:
氣動量規應該會比較符合量產需求,
千分尺量具準度夠,但是損壞機率挺高的,
通止規更快!!可惜公差實在太小了,不確定因素過大。

网友:
其实楼主的每月批量挺大的,用气动量仪配合气动卡规就可以了。

    知识害死人(爆笑)
联合利华引进了一条香皂包装生产线,结果发现这条生产线有个缺陷:常常会有盒子里没装入香皂。总不能把空盒子卖给顾客啊,他们只好请了一个学自动化的博士后设计一个方案来分拣空的香皂盒。博士后拉起了一个十几人的科研攻关小组,综合采用了机械、微电子、自动化、X射线探测等技术,花了几百万,成功解决了问题。每当生产线上有空香皂盒通过,两旁的探测器会检测到,并且驱动一只机械手把空皂盒推走。 中国南方有个乡镇企业也买了同样的生产线,老板发现这个问题后大为发火,找了个小工来说你TMD给我把这个搞定。小工果然想出了办法:他在生产线旁边放了台风扇猛吹,空皂盒自然会被吹走。

楼主:
上面其他的说的气动测量仪等,都不怎么实用,因为你的公差过大,测量的也不是很准,你的精度要求不高,用普通的千分尺即可,做马达轴心的工厂,每天都要做1-2万支,半精磨也是普通的千分尺,爱坏是因为使用不当和保养 ...
引用 网友B:

强悍,虽然这公差对于那些高精密的不算什么,但用普通千分尺就可以,也太强了吧?

可能用的设备不一样

网友B:
强悍,虽然这公差对于那些高精密的不算什么,但用普通千分尺就可以,也太强了吧?

可能用的设备不一样
引用 楼主:

网友:
版主给大家搞个计量检测方面的系统培训吧,半瓶子水的仁太多了

网友(2009-07-20):
用数显测仪,可设定公差,超公差报警,部件检测设计成从测头下滑过,自己设计一固定支架。

网友:
千分尺应该可以了

网友(2009-08-21):
我们有一种便携式的测具测量范围是0-30MM 的 精度是达到了0.001MM 测量速度非常快 人为误差很小 很适宜你们的测量 有意的话我们沟通交流下 希望能帮上你的忙 我的电话是15810845104 姓王 或者你给我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2009-10-02):
在线测量,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网友:
用气动量仪比较好

网友:
千分尺就可以了!如果想要测量快,并且精度更高的,可以选 择用二次元呀

网友:
千分尺不行
0.015mm就做环规
或相对测量法(标准轴,杠杆表)

网友:
用轴承检测仪,上面安装杠杆比较仪或扭簧比较仪则可.

网友:
镭射精度也可以

网友:
可以用卡规试试。

网友(2009-11-05):
还是建议在设备上安装在线检测设备,不然,量那么大,费力、费时。

网友:
千分尺
批量用环规即可

网友:
用个塞规就可以了么

网友:
推荐两种测量方法:
1.接触式测量,外径测量台(适合小工件和批量性测量,0-25或0-50mm测量范围,可设置公差)

2.非接触测量、激光测径仪(批量检测、环境要求相对较高、成本也相对较高)

网友:
专用外径检更合适

网友:
卡板或电子卡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