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装配---请教

楼主(2009-05-07):
请教前辈
用PRO/E进行运动仿真前零件的装配应该是怎么样的 ?

 望指教!

网友:
按照运动的自由度来装配,就是说都全约束的话,就没发动起来了。

网友:
二楼的朋友能不能讲的更清楚些?谢啦!

网友:
楼主如果是从事机械行业的话
建议你把机械原理这么本翻来看看,大概在前两章会讲到关于自由度的问题。
如二楼所说,PROE里面的装配是根据装配体之间的自由度来进行动作的。
以轴与轴套的装配为例:
如果轴套是固定的,那么需要两个条件就能完全装配。
第一:两个轴心对齐,即保证同轴;
第二:轴端面对齐或相距一定得距离,这都是可以设定的;
以上两个条件固定以后,装配完毕。
以上需要明确一点的是:必须有一个装配主体。

楼主:
谢谢版主深南大道 很敬业 向你学习 向你致敬

网友:
这样的讲解比较让人接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