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与45#钢的过盈连接,过盈量0.02-0.07mm,用什么工艺合适?

楼主(2009-05-07):
45#钢与45#钢的过盈连接,过盈量0.025-0.079mm,目前我们多数是用热套,请教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这种过盈量用冷压可行吗?轴径50,轴上有平键。

网友:
应该可以的。
我以前的客车的进口变速箱换齿轮时轴和齿轮就是180吨的油压机压上去的,轴径也是50左右,也有平键,不过不知道过盈量。
直径较大时用热套,比如飞轮齿圈。

网友:
7丝问题不大,可以用油压机进来挤压装配

网友:
我认为1楼说的 对

网友:
查机械手册,H7/t6为压力机压入或温差
轴径为H7为0-25,t6为54-70,最大过盈为70,最小为29,
楼主的过盈用冷压理论上可行,但工艺上还得试验才行。

网友:
查机械手册,H7/t6为压力机压入或温差
轴径为H7为0-25,t6为54-70,最大过盈,
楼主的过盈用冷压理论上可行,但工艺上还得试验才行。
引用 网友A:

轴径为t6,孔径为H7,最大过盈为70,最小为29

网友:
我建议看看之前的两种的热处理状态,再决定是热压还是冷压装配,以避免内应力带来的麻烦

楼主:
我建议看看之前的两种的热处理状态,再决定是热压还是冷压装配,以避免内应力带来的麻烦
引用 网友B:

之前两种热处理?哪两种?  你是说热压和冷压这两种吗?
冷压与热压东西压出来的话怎么看它状态?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吗?

网友:
不知道你的轴有多少长,如果太长的话,冷压就有问题,正常情况下7丝的过盈量冷压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轴径为t6,孔径为H7,最大过盈为70,最小为29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轴径为50的配合。

网友:
可以的,用压机时注意力的方向,垂直

网友:
热套和冷压都可以

网友:
还要看键槽的对称度吧

楼主:
不知道你的轴有多少长,如果太长的话,冷压就有问题,正常情况下7丝的过盈量冷压应该是没问题的,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轴长为600。冷压有问题吗?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套短也可冷压,长轴可冷冻

网友D: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轴长为600。冷压有问题吗?
引用 楼主:

你不会600都要配合吧?
把不配合的部位小0.1

网友:
可以采用加压装配工艺。

楼主:
你不会600都要配合吧?
把不配合的部位小0.1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没说的很清楚,轴的总长时600,真正配合的就60吧

网友:
冷压可行,不过装之前要注意用油石打磨棱角。

网友:
冷压装配用该没什么问题,我就压过,没出过什么状况

网友:
0.025-0.079

直接望里面压就是了

网友:
油压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8-01-21):
无图无真相?圆锥面配合还是圆柱面配合?

网友:
额,不是很懂

网友:
个人建议,有条件采取冷冻也是可以的,受压冷套容易使表面变形拉毛等问题,考虑以后维修或者更换零件的话不建议使用

网友(2018-03-13):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