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里面的活塞杆电镀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07):
活塞杆电镀后要保证盐雾试验48小时(只镀硬铬),我们自己做只能做到24小时,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改进下.

楼主:
没人懂么?救教了

网友:
对于液压油缸的试验方法,镀铬是为了防止腐蚀并有利于油膜的形成,从而使润滑实现。在工程机械的液压缸中出现故障的频率很高,而其中由于镀层而引起的故障也是占很大比分的。在实验时可以通过升高温度来缩短盐雾试验的时间,只要达到试验的目的就可以了。在油缸的与液压缸杆紧密联系的密封圈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

网友(点评):
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
镀铬一般盐雾试验可达到96小时,要想提高盐雾试验时间,可在镀铬前先镀铜。

网友:
镀铬一般盐雾试验可达到96小时,要想提高盐雾试验时间,可在镀铬前先镀铜。
引用 网友A:

可以96小时么?工艺是怎么样的 ?

网友(2010-11-10):
电镀不属于液压方面的吧

网友:
    96小时是可以的,不过应该要镀上双层铬

网友(2012-01-20):
复合镀层能保持好几年都不锈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