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铝板输送---请教

楼主(2009-05-07):
现有一铝板2000*1600*1.8,采用链条+辊轮输送。问题是,重量那么轻,输送可靠性如何?辊轮间距的布置多少合适?需不需要加其他辅助装置?

网友:
LZ的问题我感觉不是很详细,不知送料需要整张一次性送完还是按一定距离一步一步的送?这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连续通过式输送,中间不需要停顿,谢谢!

网友:
走过,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滚轮上面加压轮

网友:
滚轮上面加压轮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双辊轮也可以,

网友:
上輸送輪採用圓弧面,包膠,類似腳論

网友:
包胶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个人感觉辊轮尽可能大一些,加多几组考虑一下!

网友:
现有一铝板2000*1600*1.8,采用链条+辊轮输送。问题是,重量那么轻,输送可靠性如何?辊轮间距的布置多少合适?需不需要加其他辅助装置?
引用 网友C:

重量不轻啊   链条+辊轮输送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建议采用皮带输送,用滚轮有点悬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工况限制没法用皮带,只好用辊轮。辊轮包裹橡胶,是肯定的不然可能会损失铝板,辊轮直径也要尽可能的大,问题的关键是辊轮之间的间距多少合适?太疏了肯定不行,太密了也不好,有个恰到好处的最好。如果不加其他的辅助装置,输送有点悬。有没有做过类似的装置的,给点经验,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送的不是单一品种,薄板占多数。不同厚度的铝板,压轮的设置估计有点困难。谢谢!

网友:
你们都在哪找的这些活?我怎么接的全是整个产品?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
工况限制没法用皮带,只好用辊轮。辊轮包裹橡胶,是肯定的不然可能会损失铝板,辊轮直径也要尽可能的大,问题的关键是辊轮之间的间距多少合适?太疏了肯定不行,太密了也不好,有个恰到好处的最好 ...
引用 网友C:

工况限制?不是很明白,皮带输送结构也很紧凑简单,接上一部小功率减速机即可实现。能上传点简图吗?建议不要采用滚轮输送,造价高,结构比皮带输送复杂。
天思愚见 20090509  17:09

网友:
个人觉得滚轮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目的是清洗铝板表面的油脂,输送只是一个工序而已,皮带输送的话别的工序很难整。

网友:
采用皮带摩擦大些

网友:
建议用输送带

网友:
    采用滚筒输送是可以的,滚筒一定要包胶,滚筒直径大约为60--80就行了,滚筒采用间隔驱动,间隔3到4个滚筒,也就是说5个滚筒两头动,设备成本上可以节约些。但不知所送铝板的宽度,如果铝板太宽就不太理想;
    平带输送在没有水及油的情况下也可用。
    同时可以考虑同步带输送,工件不太重的情况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