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厚度3MM铁板的模具材料---请教

楼主(2009-05-07):
我们工厂冲压Q195铁板3MM厚的磨具老是破,用的GR12材料,不知道有没有比这个耐用的材料

网友:
GR12是什么材料??我不太了解。我们现在的公司是用Cr12做的,以前的公司是用Cr12Mov(也就是日本的)然后要热处理~~

网友:
Cr12材料做也是可以的 1。模具碎火HRC56-58最佳状态 2。外面镶45#材料    2种都可以解决模具破
如果要别的材料我给你介绍几种材料。Cr12mov,  D2(Cr12mo1v1)   6Crsi  7CrSiMnMoV
GD2000 再好一点的M2  M7

网友(2009-10-12):
APS32之类的

网友:
厚板冲模承受的负荷大,刃口容易磨损,凸模容崩刃、折断。选材时候建议考虑材料的强韧性和高耐磨性。对小批量生产选取T8A、9SiCr、5CrW2Si 等钢种;对大批量生产选用W18Cr4V、w6Mo5Cr4V2钢制作凸模用Cr12MoV或者Cr12Mo1V1制作凹模。
也可以选用新钢种如LD、65Nb012A1 、GD CH-1等钢种

网友:
那直接用ASP23吧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若是凹模开裂,建议使用C r12MoV加热套圈。
若是冲头开裂,建议使用高速钢,如:SKH51

网友:
材料破是什么意思呀,是开裂还是刀口磨损,我的经验是可以用Cr12了,当然用准国标,热处理不能高,HRC54-56可以了,外面加框,可用A3材料制作,模芯与模套0.1过盈,把模框加热就好放进去,加到发红的

网友:
Cr12是比较脆的但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