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如何套在轴上?

楼主(2009-05-07):
不知道画出来的弹簧如何能套在轴上面,期待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传图传不上,只能压一下传上来

网友:
弹簧和轴的径向配合使用中性线重合配合,轴向配合使用弹簧建模的基准面和轴端面配合。

网友:
给你顶起 避免求助帖沉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中性线如何选取呢?不清楚,麻烦您再解释一下呗

网友:
我也没完全解决,听说2008版的就在高级配合里面解决了。

网友:
那啊 都是为了学习 4# yangzeneu

网友:
弹簧的草图在没有生成螺旋前与轴同轴就行了,如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中心线....
在显示基准轴线选上

网友:
在TOP DOWN中,弹簧的草图与轴同轴,同生即可

网友:
我一般直接选三个基准面中合适的两个重合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但是自己没弄出来

网友:
用基准轴!选取弹簧的基准轴然后与套合的轴同轴心,前提是先做弹簧的基础轴

网友:
为弹簧添加一条基准轴,可以用两相交面添加,让弹簧基准轴和轴的基准轴重合

网友:
为弹簧添加一条基准轴,配合时让弹簧基准轴和轴的基准轴重合即可

网友:
草图中的中轴线和轴心线同轴就行了吧?

网友(2010-04-09):
个人认为:
径向:两零件同轴(临时轴同轴)
轴向:端面重合(或通过基准面关系来定位)

网友(2010-06-17):
楼上各位的办法不错饿,学习了

网友:
确实比较棘手的问题,我画图的时候意思意思就行了~

网友:
学习下,还不会呢
。。。。。。。。。

网友:
自己威望不高,有必要要求这么高的威望吗!

网友:
新建轴线  就可以了哦

网友:
你可以选弹簧的基准面与安装面的配合,,就可以了

网友:
利用轴线进行装配啊。。。。。

网友(2010-10-23):
同轴配合,如果配不上可以画一些辅助线,或调用基准轴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