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铁曲轴等温淬火---请教

楼主(2009-05-07):
各位大师:
      请教,球铁曲轴的等温淬火工序一般安排在什么阶段,同时,等温淬火的变形有多大。

网友:
球铁曲轴的等温淬火工序一般安排在曲轴的粗加工完成之后,等温淬火后就不容易再进行切削加工了,仅能做一些磨削加工.由于等温淬火的变形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随后的磨削加工也是不能取消的.等温淬火的变形与原始组织,粗加工应力,等温淬火的工艺(加热及等温的温度和时间)和装夹方式等都有关系.

楼主:
谢谢春天的鱼,学习了

网友: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 .在粗磨或半精磨后..包括渗氮或渗碳处理..回来后进行精磨..因为淬火后只能进行磨削加工.而且不能进行大量磨削.否则很容易出现表面裂纹.

网友:
我公司是做曲轴的.主要是球墨铸铁的..专门给江淮汽车和奇瑞汽车供应曲轴..飞亚牌的

楼主:
谢谢lfjka,有机会找您请教请教,拜个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