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的图纸中有如下的焊接符号---请教

楼主(2009-05-07):
美方的图纸中有如下的焊接符号,查了一些资料也不太明白,请教高人!

楼主:
再表示的清楚一点,符号是“5/16∨3″-6″

网友:
V型坡口,焊缝有效厚度5/16英寸,间断焊,每段焊缝长度3英寸,焊缝之间的中心距6英寸。

楼主:
非常感谢!但按我们的想法无法理解为什么是间断焊,板间应该是满焊才对呀?

网友:
这是考虑到焊后变形的原因

网友(2009-09-05):
楼主看一下下面这个帖子就非常清楚了。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Borderby%3Ddate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