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机床加工过程中会常出现暂停?

楼主(2009-05-07):
我公司的一台仪表数控车床在加工过程中常会出现暂停现象,暂停时主轴不会停,就是X,Y轴不会动作,重新按起动按钮后会继续工作,而且每次暂停的程序位置都不一定相同,请教各位这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查PLC,看有没有触发暂停的条件.比如,负载过大就触发暂停,等待确认工况,没问题再按循环又继续执行.
不过一般情况下,说明书会描述这个情况的,你好好看看.

网友:
呵呵,不用客气。其实我也不知道你那机床究竟是怎么会事。
倒是希望提问的大侠们在解决问题后能把情况详细说说,什么原因,怎么排除的,这样才能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