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车床会车出反锥度,郁闷两天了

楼主(2009-05-07):
什么情况下,车床会车出反锥度(自动走刀,靠卡盘这头小,尾座那头大。)

郁闷两天了,找毛病还没找到。

网友:
是不是尾座与主轴同轴度问题

网友A:
1.尾座偏;
2.车头不正;
3.工件刚性不好;
4.车刀高度未装中心。

网友:
尾座往内调

网友:
是尾座问题,我也遇到过,它不仅可以小而且还可以大.

网友:
还有可能就是靠近卡盘的位置导轨(由于长期处在一种高负荷工作状态)而磨损

网友:
可能是主轴与Z向有偏角,可在别的床子上做一标杆,用卡盘夹住,测标杆上母线和侧母线,机床合格证里有检验方法和检验值

网友:
别的小毛病都排除的话 应该是不同轴了吧

网友:
是外圆还是内孔?
是用顶尖还是直接车?
设备用了多久?什么设备?
中心高如何?

网友(点评):
楼主未说明白

网友:
车床会车出反锥度,调整尾座。

网友:
尾座偏了,要不就是工件刚度不好,让刀了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
1、如果工件刚性好的情况下:
导轨严重磨损,但是前提是刀具中心偏高。
主轴轴线和导轨运动直线有夹角,但是通常是出厂就校好的。
2、工件刚性不够好
由于吃刀量大离卡盘远的地方工件被抬起,随着离卡盘的距离的变化,刚性也在变化,工件被抬起的程度也就越小,就形成刀具相对工件的中心在改变,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锥度。

网友:
我有一下几种观点!机床长期在高负荷切削!导致导,用卡盘夹住,测标杆上母线和侧母线,机床合格证里有检验方法和检验值

轨磨损严重,机床,

网友:
我估计机床底角没上牢 床身不在水平线上

网友:
强烈怀疑是车床磨损了,因为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就是有这种情况发生。
还有就是拖板丝杠磨损了,不能自锁。我也碰到过。
公司的设备又老又久,什么情况都有

网友:
无语!大家管中窥豹、瞎子摸象了好久!
楼主有什么收获?

网友:
车其他材料的情况也如此吗?1.否的话应该是材料刚性差,可将材料正火处理后加工。2.YES的话应该是床子的问题。大海浪莎回答的很全面!

网友:
LZ解决了没?

网友:
LZ解决了没?
前面所有答案都有可能发生反锥。我想LZ也用了不少的放法去尝试解决(比如,刀具的中心高度、锋利、机床的间隙等),如果是这些问题那只加工100 mm只有3~5道的锥度。如果锥度在5道以上,我建意是调整主轴的轴心线与道轨平行度。

网友:
尾座刚性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床头不正的缘故

网友:
1,长度大的零件,使用尾座顶尖一夹一顶加工,那么可以调正一下尾座的位置。很多车床的尾座都可以做微调的。如果是老式车床,尾座不能横向调整,就只能刮尾座了。
2,长度小的零件,没有使用尾座,那八成是主轴与导轨垂直度精度跑了。
首先要检查床身的水平,是否有扭曲。排除扭曲后,再检查。有芯棒最好,没有的话,就车一个试样, 直径40mm左右,长度100就可以了。如果确认是主轴问题,就只能拆下主轴箱,刮定位面了。

网友:
9#的说法很正确 我顶

网友:
我简直是菜鸟。。。。80后的机械人 太给前辈们掉脸了  为什么我的机械就是学不好呢 闷死了

网友(点评):
搞机械,,没个10几20年工龄,不敢称老师傅!

网友:
如果没有用尾顶尖的话估计是否让刀了,比如材料较硬,刀具主偏角选择不合理,工件伸出过长,使得加工时离主轴远的一端让刀多,越靠近主轴让刀少,造成反锥.

网友:
机床的水平需要重新调整。

网友:
还有可能就是靠近卡盘的位置导轨(由于长期处在一种高负荷工作状态)而磨损
引用 网友B:
对,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
导 轨 磨 损

网友:
我支持大海浪沙和冬天SZ的分析。

网友:
以个人的过去经验来看:先查看机床精度,在查工件长度和切削强度,在查刀具强度,刀具中心高度比较重要,车床车出反锥度各方面的因素比较多,一时大家也很难说上准确对策,只有楼主在现实中一步一步找出原因,比尽各位多没看到楼主的工件和机床,呵呵。见笑了。。。

网友:
楼主应该上传点图片来也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2009-06-07):
别的小毛病都排除的话 应

网友:
把尾座向加工者的方向调整,如果卡盘部位大,尾座部位小,则向加工者对面方向调整

网友(2009-08-03):
1.尾座偏;
2.车头不正;
3.工件刚性不好;
4.车刀高度未装中心。

顶三楼的

网友:
调过水平了吗?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床卖了。应该是床子水平问题。导轨等等问题都不存在的。买过来没调过,开始还行,后来换了个座,也没调,长时间扭了导轨。

网友:
水平关系水平哈

楼主:
导轨纽了。

网友:
就是床子没放水平地脚螺栓就钮牢了

网友(2009-09-14):
尾坐的原因,别的原因也可以通过尾坐调整好~~~~但也不是绝对的~~~

网友:
你要说祥细一点,什么车床?用了多久?车什么工件?有多长?有没有用顶尖?转速进给参数是多少?

网友:
楼主意思是机床变形了?

网友:
这种情况在普车上很长见.
     其一就是尾顶尖和主轴的同轴度上.解决方法就是两头尺寸的差值除2(8-5)/2=1.5,尾顶尖移动1.5.
     其二就是余量过大,造成挫刀(反锥度),减少加工余量.
     其三最麻烦就是导轨处于在一种高负荷工作状态而导致的磨损,只有调整镶条,过于紧不走,稍微松反锥度更大.
     建议你首先排除卡盘和尾顶尖的同轴度.

网友(2011-09-27):
有可能是尾座中心高不对,还有就是机床床身靠主轴箱部位磨损大,最好是检查一下机床几何精度,就会发现问题。

网友:
尾座不在中心 往内侧调整

网友:
用样棒矫正机床的直线度,注意材料的刚性,控制好车刀的中心度,进刀量。
车削外圆,还是车削内孔?
外圆调整尾坐,内孔调整车头箱。

网友:
用顶尖的话可能是尾座不中,没有用顶尖就是工件没夹紧或是工件的刚性不足。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干了一回尤其是沈阳CAK6150系列,床子没问题,问题在铁屑积攒的太多,Z轴运动时阻力太大,导致X轴向里倾斜,刀具中心高变高,把活往外探探,或焊接块铁,就好了,我当时倍了1W多,郁闷

网友:
自己有想法的不能做个先例吗?

网友:
楼主郁闷了两天。发了一个帖子求援。大家讨论了两年。最后楼主没有采取任何人的意见。做出了最英明的决策---把床子卖了。

网友(点评):
没有调过机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尾座偏;
2.车头不正;
3.工件刚性不好;

..................

网友:
如果不是用顶针车的话,主轴偏了,调整车头。

网友:
楼主是新手么?这种情况做车床是经常遇到的问题,没什么好郁闷的,你的问题说得也不是很详细,只能告诉你几种原因1.车床导轨与主轴轴线相互位置不正确。2.前后顶尖轴线与导轨不平行。

网友:
这个没有遇见过啊。。

网友(2012-03-12):
主轴和导轨不平行,或尾顶不对准主轴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