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件很大,如何去除焊接应力

楼主(2009-05-07):
大件很大,如何去除焊接应力,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同问,求各位大虾帮忙。 还有就是 EB welding 的应力分析如何做呢,FEA 可以吗

网友:
通常是采用热时效或振动时效的方法,多大的件,炉里放不下吗。

网友:
热时效或振动时效???
我知道我们公司有振动时效的机器,在网上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大的焊接件只能用振动处理,但需要振动多长时间不是很清楚,有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
现在又很多厂家做振动实效的机器。说明书很详细的

网友:
时效处理了

网友(2009-08-03):
我们都是振动时效!没条件你可用大锤敲!哈哈

网友:
我们用的是振动时效,60吨的毛坯半个小时,粗加工后半个小时,精加工时可以保证基本没应力。设备是可以调整的根据重量的不同调整振动频率。价格还行4万多。

网友:
设计没有特殊要求振动时效就可以了,振动多长时间才算好主要凭经验,是个良心活。

网友:
锺子砸是最省钱的方式了,我们那做焊件的厂子成天咣咣的敲,很是扰民啊

网友(2010-02-01):
退火处理,500度左右

网友:
回火处理,外加时效处理

网友:
振动时效  头一次听说

网友:
我也是头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
1.自然时效:露天放置,让风吹雨淋,最好放在海边让海水冲刷;
2.人工实效:回火炉回火,振动台振动,喷砂也有一定作用,再就是人工敲打.

网友:
学到东西了!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对于超大型的焊接件,震动也不切合实际,想想船厂是怎么做的吧,很简单的

网友:
船厂怎么做的?做个炉子烧?

网友:
振动时效最现实,神五都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