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间隙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07):
求助:齿轮间隙的几个问题?

标准直齿轮有正常齿和短齿之分,正常齿齿顶高系数为1,齿顶间隙系数为0.25;短齿齿顶高系数为0.8,齿顶间隙系数为0.3;问标准直齿轮的齿顶高系数和齿顶间隙系数可否为其他值或任意值?斜齿轮、锥齿轮、蜗杆、蜗轮的齿顶高系数和齿顶间隙系数又如何?哪位大侠知道?请指教指教!!!

网友:
应该可是改动吧,不过那样的话就是非标了

网友:
标准齿轮齿顶高系数就是1,齿顶间隙系数为0.25.短齿是齿顶高系数0.8,齿顶间隙0.3.英制齿轮的齿顶高系数1.1,或0.9,齿顶间隙为0.15.也可以是0.25.当然有时在设计时为了加深齿轮的齿深好藏润滑油以便高速运行中进行润滑,主动齿轮齿顶高系数为1.1,从动齿轮齿顶高系数为1.这个靡托车发动机齿轮中比较常见.
至于斜齿轮,蜗杆,蜗轮它们的齿顶间隙标法与齿轮是大至相同的.

网友:
可以任意变动,前提是只要加工的出来。
你见过压力角5度的么?

网友:
没有见过.压力角太小了就不是齿轮了.

网友:
同意4楼的观点,改动设计可以,但要非标准刀具

网友:
没有见过.压力角太小了就不是齿轮了.
引用 网友A:

是真正的齿轮,我以前没见过,反正设计都接近书上的,见过了才想起齿轮参数变化极大的。我见的那个是代替锥齿轮的,拐弯传动的,看了才想起自己死脑筋,书呆子。

网友:
所谓的标准齿轮是为了加工的方便和统一,降低成本。
理论上,所有的参数都是可以重新设计的。只是有的变化会导致成本的明显提高。

网友:
加工齿轮的刀具一般是标准的,所以如果想要标准直齿轮的齿顶高系数和齿顶间隙系数为其他值的话,那就需要先定制特殊刀具才能加工。

网友:
想多赚钱就搞非标,只有你能做配件,定点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