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制作过程中,那种情况下先折弯,那种情况下先压铆?

楼主(2009-05-07):
钣金制作过程中,那种情况下先折弯,那种情况下先压铆?   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吧
比如有些压铆之后就不能折弯,所以要先折弯,有些就没有干涉,就可以先压铆啊。
还有些如果要求比较严格的,还必须先喷涂后才能压铆。

网友:
这个问题我认为视具体情况而定,如自己的生产工艺和产品要求了

网友:
楼上的二位是对的,视具体情况而定.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根据整体结构,一眼应该都可以看出,这些比照视图就可以定出来了,

网友:
主要是对所做产品的工艺要求和产品的结构限制要求,按生产工艺来说定是做一个最简单又能满足生产的工艺流程。前面加工工序不对后面的工序造成干涉,而且不影响产品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