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D工程图中能否实现半标注?

楼主(2009-05-07):
这两天在做工程图的标准配置时,发现一个问题,因为原来的图纸是CAXA画的,现在想做成和原来类似的。
原来的图纸是用的半标注把图形表示出来的,而现在我都是用剖面图再标注的,这样图面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清爽,不知道有没什么办法用半标注把尺寸表示出来,而且不能断了尺寸与实体模型的链接。

网友:
隐藏一边的尺寸界线和箭头

网友:
更多属性——显示

网友(2009-08-21):
09版本的这个选项卡在哪里?

网友:
09版的直接在属性管理器上的选项卡中,三个选项卡呢,自己找去

网友:
在属性设置中找一找

网友(2011-05-11):
不知道你是说的哪一种半标注,如果是在剖面上标直径,只需要一半的话,可以将鼠标放尺寸线上,右键,隐藏延伸线,然后再隐藏尺寸线就OK了.

网友:
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