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同心度怎么解决?急

楼主(2009-05-07):
我这里是用仪表车车底孔再用攻丝机攻的.底孔位置比较精准,但攻出来之后有的同心度好,有的同心度不好,请问知道怎么回事吗?市场上的螺母同心度就比较好,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也在困绕着我,期待大峡出来

网友:
车螺纹不行吗?车螺纹肯定能保证同心度

网友:
首先想知道,楼主如何评价螺纹的同心度的,据我所知螺纹是无法直接测出同心度的.

网友:
楼上,我感觉楼主是目测的吧?? 呵呵  应该不是同心度不好,而是缧纹攻斜了,是垂直度不好吧。当然如果你的丝锥很锋利,你的装夹也很紧 (丝锥或工件不能摆功)(我没用过攻丝机)并且丝维和孔不同心的情况下 也会有同心度不好 或是攻斜了的现象。
建议修磨加长丝锥导入角。 或是装夹松一些  让工作与丝锥可以摆动, 这样它自功就能找准同心

网友:
我找出07年回的一个贴子,里面我讲的一个方法也许对楼主有用,麻烦自己看下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2%B8%D6%B9%A5%CB%BF

网友:
浮动攻丝肯定没事的

网友:
找一下底孔问题
只要底孔没问题,攻丝绝对OK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答案

网友:
期待中~~~不知道攻丝还讲究同心度的?

网友:
浮动攻丝

网友:
检测一下不合格件孔和基面的垂直度,还有攻丝机主轴与台面的垂直度

网友:
应该是垂直度不好吧?  如果攻丝偏了那是工件底孔和丝锥不同心

网友:
期待着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1、确认螺纹底孔加工和攻丝是否一次装夹加工完成,如果分开加工,会造成二次装夹误差,加工出的螺纹与端面垂直度不太好;6 S8 }# ?: F2 G
2、如是一次装夹加工,螺纹与端面垂直度不太好,主要原因是丝锥轴线与车床主轴没对正。

网友(2009-06-16):
最好攻丝和加工底孔一次装夹

楼主(2010-05-07):
怎么样才叫浮动攻丝啊...

网友:
期待高手正解啊……………

网友:
呵呵。对于加工不是很熟悉,只能倾听了

网友:
问题应该出在装夹上,要么就是夹歪了,要么就是攻丝的时候工件本身不能动而丝锥没有找准底孔

网友:
考虑下夹具的同心度不知怎样?

网友:
什么材料,转速多少?最好是车孔+攻丝一此装夹做出来是最同心的

网友:
我不知道浮动攻丝是否能解决同心度的问题。另外,检测内螺纹同心度,一般是检测小径吧?由于牙顶的不平正或破牙,对同心度有很大的影响。我和国外客户探讨过,他们检测同心度使用检测杆旋入后检测的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夹具的问题,夹具所夹工件中心要和攻丝机上的主轴同心。还有就是底孔偏了。检测方法我们采用的和楼上大侠说的同一种方法,浮动攻丝丝攻不可以跳动太大。一点经验仅作参考。

网友:
浮动攻丝,个人以为,就是让夹具或者工件处一种小幅度可以完成自定心的攻丝方式,这种方式在底孔正的情况下,一般不容易出现攻歪的情况啊
想必楼主在攻丝的时候,产品是固定死的吧?那丝锥也是死的,偶尔的夹歪,或者垃圾的介入,都容易造成偏的后果。
个人意见,敬请回拍

网友(2010-06-06):
浮动攻丝肯定没事的!!!!!

网友:
只要底孔没问题,攻丝绝对OK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怎么测同心度的。

网友:
也是啊 攻丝有同心度一说吗?

网友:
夹具有问题.黑糊糊黑糊糊黑糊糊后

网友:
请说清楚零件的大小尺寸公差要求,材质等技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