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中的图怎么理解?

楼主(2009-05-07):
请高手们解释下附件中的图怎么理解,急!谢谢!

网友:
这是产品的抗拉曲线图,
从图来就,就是产品在受到75%的应力时,产品是属弹性状态,也就是正常态,但受到75%以上的拉伸应力时
产品的抗拉强度达到疲劳态,也是不会发生弹性形变,回不到原位,如再加大,就会超过抗拉极限,这样就达到失效态,就是报废了

网友:
请参考《材料力学》(天大第三版 的30~50页左右?记不清楚了)。。

唉……材料力学,永远的痛了……

网友(2009-06-29):
2楼不十分准确。
超过75%应力时,出现塑性变形,而不是疲劳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