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仓总是发生堵仓---请教

楼主(2009-05-07):
料仓在如图示位置,总是爱发生堵仓的情况,当截面变形处粘附过多储料时变致使更多的储料堆积下来,以至于后来会堆积更多的储料。
     现存解决方案有的是在仓壁上安装空气炮,用高压气体瞬间释放的压力打落粘附的储料。有的是在内部预埋一个有液压缸驱动的刮板当堵了有液压缸进行疏松。但这些方案大都是因为效果不好或者不好安装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
    自己想在这方面进行些改进呢,但一直没有想到合适的方案。但要求就是可以轻松破拱,破拱面积大,方便安装。我的工作方面是煤矿系统的,但在水泥的储藏或粮食的储存也经常遇到类似问题。现在拿来与大家讨论下!
     谢谢!

示意图.dwg

网友:
图看过了,不知具休是什么物料!你料仓下面是什么东东,多长时间卸料?目前是如何卸料的,料仓锥角能否变动?这两年做了不少粉煤灰储仓,还能解决此类问题,如果是粮食保证不堵!空闲时可商讨!

网友:
我在散装水泥库也看到这样的问题,还是觉得结构有点问题。底部加了振动,效果不怎么样。

网友:
把你料仓图发上了,再说明什么物料,含水率多少,出料速度多大,应该是有明确的解决办法,

我用过振动的、仓壁透气板的,怎么用都和物料有关系,

楼主:
我的也是储煤仓,就是想大家共同讨论个比较通用的机械方案出来,合适的

网友:
在仓壁外侧固定气动振动器,内侧料很容易就抖落了。

网友:
直接改斜度不行吗?

示意图[1].dwg

网友:
楼上的,这样直接改斜度会减小容积,还会影响安装位置,也会有新的死角位置。

楼主:
有的煤仓是已经建好的,在用的若改进较难花费也挺大的,不太合适 7# plaspro

网友:
不知是什么厂,我做清堵很多年了,可以到我网站上看一下,或者给我发个短信,我给你回过去都行。
声明:不是做广告,实心实意,按网友对待。
http://www.tongtaijixie.com
张现斌:13633832025

网友:
办法是人想的,只是你的描述太简单,尺寸也没有,希望说的越详细越好.

网友:
1.你的料仓所盛的物料是什么?
2.主要的粘附力是什么造成的?
3.是否可以采用非对称结构或料斗的角度
4.是否可以加震动装置或其他装置防止粘附

网友:
通用的办法可能很难实现,只有针对具体的物料性质采取相应的办法.

网友:
我们厂子的也是,它开始设计的是截面可以说是梯形的,下料老是堵,侧面安装有两个仓壁振打器,但是不敢开,开起来,越打里面的料粘结的越解释,就用大锤打,撬杠敲,一撬通,料一下子就把下面的皮带给压死了,就在下面装了一个圆盘给料机,以为可以均匀给料,但是照旧,不是堵料就是把圆盘给料机压死,前几天我刚设计一个圆锥赢得锥度是36度,下口直径是700mm的,正在加工安装,不知道用了以后能消除以上的难题吗?

网友:
焊接几个立筋板

网友(2009-08-31):
我们公司生产的JST系列煤仓射流疏通装置就可以很方便的解决煤仓堵仓问题,我们是利用高压水从煤仓底部对成拱面进行环形切割,而且用水量不大,我们已经在很多煤矿投入使用,效果很好,请有此问题的单位与我们联系,电话:013375122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