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故障,用手轮移动托板(X、Z轴)都出现很剧烈的抖动

楼主(2009-05-07):
今天公司一台台湾生产的数控车床出现点故障,现象是用手轮移动托板(X、Z轴)都出现很剧烈的抖动,但是显示器上的XZ按钮移动托板就不会出现抖动,而且不管是快速还是慢速都非常平稳,我观察到手轮每转一小格是进给1mm时会抖动,把每转一格进给量改为0.1mm或者0.01mm时进给都很平稳。这个床子是精车车床,今天没有得到领导的批准就没有打开丝杆防护罩。望各位高手指点!小弟在此谢过!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
看看手轮加减速的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手轮加减速的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高手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yixiaogang
既然你的机床在显示器上的XZ按钮移动时没有抖动,
手轮模式下在0.1mm和 0.01mm脉冲移动时能正常移动,没有振动,
这说明你的手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看一下手轮加减速参数是不是设置得过小了。

wujp

网友(2011-05-01):
手轮加减速参数      什么系统

网友:
手轮设置到梅格1MM机床抖动是比较正常的....因为你手摇的时候不是很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