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润滑的轴承---请教

楼主(2009-05-08):
问一下有经验的朋友,刚买回的轴承,一般已经加了润滑脂,自己有必要清洗干净再装填润滑脂?厂家填好的润滑脂在轻载良好的环境里能工作多少时间?有没有可能不加润滑用下去?

网友:
关键是要弄清楚原厂家的是润滑脂还是防锈剂。
关于轴承润滑的问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最好询问轴承的原厂家或者参见轴承附带的说明书。

网友:
对于密封轴承,厂家预先已经加了润滑脂,自己没有必要清洗干净再装填润滑脂

网友:
轴承一般是有使用寿命的 对于谋此些轴承 是要定期补充润滑脂的

网友:
好象没有不需要润滑的轴承

只有免维护的

定期加油脂或油,才能达到延长轴承寿命的作用,否则再好的轴承也会夭折的,目前能免维护的轴承是用在核工业的承压轴承,额定寿命为60年

网友:
我的印象里,如果润滑失效了又无法再次润滑,轴承也就寿终正寝了

网友:
列型号出来吧,可以更多的提供一些信息。
如果是自带密封没有必要清洗,一般原厂的润滑脂比你在市面买的润滑脂要好的多。特别是一些知名的进口品牌,润滑脂都是经过严格检测,并重新过滤填充轴承。而且带密封的都是免维护轴承,润滑脂失效了,轴承也就寿终正寝了
如果不带密封,那么需要你填充润滑脂。
关于油脂选择、填充量、润滑间隔周期,需要你提供轴承型号,以及相关工作参数,如:转速,工作温度,负载等来选择推荐。

网友:
润滑油自带的 如果自带的话就不用自己加了
不过还是想知道你用的什么牌子的润滑油

网友:
最好还是打开看一下,有的厂家只是随便涂上一点,满足不了使用要求,还有的是近变质或已变质的润滑油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