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液压站放到隔音箱里,就可选国内件,散热怎么解决啊?

楼主(2009-05-08):
液压站系统最高压力35MPa,由于要求噪音要小于65dB,所以现在用的都是国外的液压件,可价格太贵,整机的成本被它占走了近一半。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有把液压站放到隔音箱里面的,这样就可以选用国内的件,不用担心噪音的问题了。不知道我这个是否可行,液压站体积很小(35L左右),因为整机的缘故不能做得太大,压力又高,肯定会发热的。如果放到隔音箱里,散热会不会受影响?怎么样才能不受影响?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请教各位!

网友:
加散热风扇吧

网友:
对系统液压油的冷却装置可采用排式水冷,这样噪音基本消除,温度得到降低,当然要求用流动水冷却,这个动力装置可放在外面。

网友:
采用消音器,德国一家公司做的相当不错,不过价格较高。其次可以将液压泵部分浸入油箱液面以下也可以大幅降低噪音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初步定的解决方案也一样。就是这个散热问题很难解决,3楼提到得只是油的冷却,在密闭的空间电机没法散热。我考虑四周用百叶窗,这样散热效果是好些,就是不知道隔音效果能不能行,如果加一层石棉网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