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极数和变频器的关系---请教

楼主(2009-05-08):
我以前用的电机都是4极的.现在因为减速比的需要,电机的工厂做成6极的.是1.5KW6极的,我配合的变频器是三菱的FR-E740-1.5K-CHT的,请问有没有什么影响
哪位大哥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只要电机的功率没有减小应该没有影响。至于终端转速的要求任何变频器都可在很大范围内给定。

网友(2010-02-02):
跟编码器有关

网友(2010-04-10):
恩  听高手们讲解  来学习学习!!

网友:
注意可能会电流过大从而引起变频器过载跳闸!因为同为1.5kw的电机,6极电机额定电流比4极电机大!

网友(2010-05-12):
要调一下电机的极数的参数,你可以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
这些都是我不会考虑到的,真的谢谢你们.我会常来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