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浴成分不对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9-05-08):
请教,盐浴成分不对会有什么影响,比如说本来应该是80钡盐+20钠盐的,如果成分不对会有什么恶劣影响吗?

网友:
这主要是影响熔点和工作温度下的盐浴流动性.但若有杂质的话(如硫酸盐)时就可能对工件表面产生腐蚀.% M( p6 j5 E; Y( o5 r
不知是否解决了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