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个毛病,正常切的时候压力是200-220之间

楼主(2009-05-08):
我厂的水刀现在有个毛病,正常切的时候压力是200-220之间。

现在什么压力变成150-200之间了。换向一下200,又换向一下变成150重复这样呀

水密封组都是新换的,单向和进水阀都好好的。压力为什么会不正常呢?哪个高手帮下忙了,谢谢了

网友:
虽然不知道你是用什么牌子的高压泵, 但是看情况, 你的水泵有问题, 新密封不一定百分百是好的, 我建议你还是把高压泵拆开, 由陶瓷推杆开始看看是否有磨损, 也有可能是安密封的零件有问题, 慢慢检查吧

网友:
柱塞杆磨损,你的水刀很久了吧!压力这么低呢?我的已经是380MPA了。

网友:
错,我来告诉你的问题在那,密封,单向阀都是新的吧,那就是换向调节开关的问题,就是增压器上的来回换向的小指示灯,我们厂子叫它电液换向阀,找个扳手调一下就好了,我以前也遇到过,你的设备应该是很早以前买的,现在都是380,工作状态300--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