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的扫描功能,测量什么元素的时候会用到?

楼主(2009-05-08):
在三坐标的操作中,有一个扫描功能,我想知道在测量什么元素的时候会用到扫描功能?
因为我操作三坐标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所以在这一块一直都是个盲点,希望大虾赐教...

网友:
逆向算一个吧,   还有轮廓比较的时候也用到,扫描就是测量点多点而已

网友:
普通测量的元素也可以用扫描功能,只是结果不理想,一般用在逆向工程的情况比较多,或是零件形状不规则时也可以使用,很方便

网友:
逆向工程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就是测绘,用测量机比传统的手工测绘要方便,准确

网友:
蔡司CMM在测量发动机内缸圆柱度时可扫描!测量轮廓度时也可以用到!(只是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