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几个电器图上的标志问题?

楼主(2009-05-08):
(无正文)

网友:
楼主第一幅图是两个阻值是5K的可调电阻组合在一起的一个组件.
第二三四幅图标的是两个继电器触点分别与相应的电阻并联,作用是因为那个地方的电流很大,触点在吸合时如不并电阻,触点很容易烧掉,电阻起到分流作用的.
第五幅图第一个KM1代表时间继电器的一组常开与常闭触点.第二个KM1是时间继电器的线圈.第三个KM4是继电器线圈

楼主:
还是请楼上的斑竹回答一下,

还有就是第四,第五图片中的KM3的作用是什么啊,好象它永远都没被启动吗?

网友:
接通SB2,时间继电器线圈得电.并自锁,自锁触点是常开触点KM1.同时继电器线圈KM3也得电.(处延时状态),KM3上串联了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KM2上串联了时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且KM2与KM3两继电器线圈互锁,互锁触点是KM3与KM2两常闭触点,线圈KM3处于得电状态时,线圈KM2是断开的.经过一定时间的延时后,线圈KM2接通,线圈KM3断开.,延时时间的长短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

网友:
没仔细看,第一图是可调电阻,这个很多地方都用的,收音机调频的就和这个一样,只不过阻值有差别而已,许多机床可以用这个调速用。
第二图,电阻板很明显是选装的,也就是说,看情况,可能装可能不装,主要是限流
第三图,两个一个是延时继电器,一个是继电器,一般不用KM表示,这可能是画图人的习惯,标准符号应该是KT,KA

网友:
两个触点并联,是起保险作用,防止触点损坏,这样另一个触点还可以起作用,也可以起到分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