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千斤顶在热交换器产品上的应用

楼主(2009-05-08):
Eagle Pro(易普液压)是一家专注于超高压液压工具制造的公司,最近公司的液压千斤顶在浙江某外资企业(热交换器生产)得到非常好的应用.

网友:
我觉得这么无私的分享,应该顶一下吧。

网友:
这个应该还有控制装置吧,不然几个之间怎么得到平衡?

网友(2009-07-01):
这个用过了,很好用

网友(2010-03-26):
不错的使用方法,谢谢楼主

网友(2010-05-22):
螺杆加扭力扳手也可以办到,如要动态控制就不行了。具我了解板式换热器不需要这个东西?

网友:
螺杆加扭力扳手也可以办到,如要动态控制就不行了。具我了解板式换热器不需要这个东西?

楼上的说的对。根本没必要反而把成本搞高了。换热器的金属换热片根本不需要经常换。除非是物料容易堵需要经常拆下来清洗

网友(2011-02-20):
没用 过,关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