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齿轮传动测绘---请教

楼主(2009-05-08):
今测绘一行星轮系,太阳轮Z1=16,行星轮Z2=39,内齿圈Z3=95
用公法线千分尺测得太阳轮与行星轮的基节Pb=10.04~10.06
轮系中心距为101
清高人指点相关齿轮模数、压力角和变位系数

网友:
楼主,请问行星轮是四只还是三只的?

网友:
行星轮是四只和行星轮是三只的计算结果不一样的.

网友:
Masta软件计算下

网友:
有点问题啊,你的测绘结果,,再仔细演算下!呵呵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及时回复,行星轮为3只
测绘结果没有问题

网友:
测太阳轮外径估算模数m’
测公法线再估算模数m‘
取标准模数m(查国家标准)
验算中心矩与测绘中心矩是否有差别
有则可能为角度变位
无则可能为高度变位
前提是你测的齿轮是否有磨损,有的话对测绘来说是有影响的!!!!

网友:
以模數遷就事實...僅供參考

网友:
测绘结果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