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 伸出项---请教

楼主(2009-05-08):
求教这个怎么弄啊 。。。混和 伸出项。。当我完成一个截面后,点击“完成”,准别进入下一个截面的时候出现如下提示:
“ 必须有一个以上的截面。为下一个截面选择"草绘"、"特征工具"和"切换截面。"
截面必须包含此特征的几何图元。”

网友:
没有图片,没法解释。
混合至少需要2个截面。

网友:
混合命令你要进行切换截面的啊,还有必须要2个截面以上的啊,不然就做不下去啊

网友:
应该是没有切换剖面吧,我刚开始就是犯这个错误 长按右键,切换剖面

网友:
混合需要两个以上的的不再同一平面的平面来完成
做完一个截面后鼠标长按右键,点击切换剖面
我做旋转混合时弄得很郁闷,一个简单的螺纹收尾搞了一下午也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