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里断面符号怎么弄出来的?

楼主(2009-05-08):
CAD里断面符号怎么弄出来的?就是那个一短粗实线加一个带箭头的细实线的那个,找了好久都找不出来,哪位高手帮一下忙。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自己画的:用“多段线”来画“那个一短粗实线”,用“快速引线”画那个“带箭头的细实线”的。
“多段线”可以定义线宽;“快速引线”自带箭头。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由于CAD不是专为机械设计开发的软件,所以在CAD里有许多机械要用而没有的东西就不足为奇了,对于这样的事,没有自己造

楼主:
确实是这样,CAD画机械图还是不够CAXA好用

网友:
CAXA电子图版比较适合中国人的习惯,我以前用过。有些功能是比CAD强大。

网友:
功能是CAD大,对中国人画图来说,CAXA方便。对这些小的图,在CAD中只有自己来画,并将它写成块另存在一个专用文件夹中,日积月累,就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图库,需用到的时候,到里面把它找出来,复制-粘贴就行了,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
7楼说的对,我都写成块,需要是插入就可以啦,很方便的。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的精彩评论,我又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多学到点知识了

网友:
用多段线画出来,然后加到模块当中,没有现成的

网友:
用Mechnical版的autocad吧,CAXA电子图板的克星

网友(2009-07-30):
听君一席话,胜画十年图

网友:
对中国人画图来说,CAXA方便,我也装我caxa与cad.对这些小的图,在CAD中只有自己来画,并将它写成块另存在一个专用文件夹中,需用到的时候,到里面把它找出来,复制-粘贴就行了,也是很方便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给我一个这样的东西?

网友:
我也是绘个线段,然后快速引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适应机械行业的Auto CAD的教程?谢谢了。

网友(2009-11-03):
原来如此!谢谢了!

网友:
设定里有,自己找找

网友(2009-12-06):
自己做个模块就行了

网友(2010-02-04):
应该是自己画的然后建成块。到时要用到就直接引用。或者使用外挂也有现成的。像燕秀工具箱

网友:
用清华天河,里面什么都有

网友:
先用CAXA画出来,再转成CAD版本的

网友(2018-05-17):
直接插入多重引线,拉伸折线长度就可以了,但是需要设置一下引线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