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60度的螺纹怎么计算?

楼主(2009-05-08):
各位前辈师傅们: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到底在实际当中车削60度的螺纹怎么计算
比如:M3*1.5
具体的计算方法
怎么理论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
这个比如就不对那有M3是1.5的螺距,如是这么大车了什么也没有了.呵呵!一般直接拿:螺纹大径 - 螺距 X (1.2~1.3)就是螺纹底径.

网友:
一般来说,车内外螺纹都相应的在加工螺纹前将外,内螺纹外圆或内孔车小或大0.2~0.5,车螺纹时根据经验公试:单边深度=螺距X1.3就可以了(例M30X2,其最小车到30-1.3x2=27.4mm)

网友:
经验和理论计算没有区别,都是差不多的。
另外,正像楼上说的M3是没有1.5mm牙的。

网友(2009-08-08):
是呀.M3的粗牙是0.5MM

网友:
找切削手册.

网友:
切削手册上都有

网友(2010-01-25):
用外径减去1。3乘以螺距就是它的底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