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冲的移位问题:不建立坐标系有什么后果?

楼主(2009-05-08):
不建立坐标系 有什么后果?
数冲和数车不一样 调用子程序M97 (AMADA-A2510) 该怎么设置?
夹钳移位过后出现的偏差该怎么解决?
做0.6 0.8 1.0 SUS 下摸都用0.2的可以吗?

网友:
个人认为:
 1. 不建立 坐标系  你的机器就无法执行程序
2. 不明白
3.要么 改程序,要么改夹钳  误差在2mm内  就可以
4.做0.6 0.8 1.0 SUS 下摸都用 0.2的不 可以  的  , 0.8 1.0 SUS 下摸可用 0.2。0.6 可能会带料

楼主:
0.6 2# wssmjf

楼主:
0.6好像太大了吧 我做1.0 SUS 一般都用0.2的 是双倍关系 !你有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