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易切削钢12L14用什么刀片粗糙会好?

楼主(2009-05-08):
请教,加工易切削钢12L14用什么刀片粗糙会好?
直径是21的外圆,现在用1800转,进给0.15,切深2MM.
表面做不到1.6.
请教用什么刀片比较好,还有精车余量和切削参数?

网友:
那么大余量难做到,用金属陶瓷的刀片,余量0.5左右

网友:
材料可以拿去调质下在做.

楼主:
我精车余量0.5,0.1,0.05,0.3,0.8.都试过.
但感觉都不怎么样?虽然切起来很爽,就是不怎么漂亮.
粗糙度肯定没1.6
我是东芝的NS530,金属陶瓷

网友:
转速提高刀2500

网友:
东芝的NS530,金属陶瓷,最好刀尖R0.2最好。机床也有关系。精车转速可以再快点3000R/MIN没事,

网友(2019-01-18):
您好,百度搜索问题,翻到了这篇帖子,不知道您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也有一个这种材质的产品,外径只有8mm,粗糙度要求也是1.6,尝试多种精车余量和刀具,都没能达到要求。
请问,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易切钢真不容易切,
找个锋利点的刀片试下。

网友:
转速高进给慢 刀具切削刃圆角大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