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机械加工设备的种类---------调查

楼主(2009-05-08):
请大家说出现有的机械类的加工设备,不需要具体型号,只分加工方式,看看大家了解到的设备到底有多少,专机除外,比如一个大的类别,车床---数控车,双头数控,立车。。。。。

网友(2010-10-17):
回复 楼主:
这个粗略的说的话我知道的有:车床、铣床、磨床、钻床、镗床、滚齿机、插齿机、加工中心、电火花加工机床、超声波加工机床、激光加工机床、电子束加工机床、离子束加工机床、组合机床等等。我现在能想起来就这些

网友:
这么多啊,好复杂啊。我就见过 车床 钻床 磨床

楼上的 请问  冲床 算不算一种啊?

网友:
楼上的已经说了很多了,刨床算不算啊!

网友:
长见识拉。。。。。。。

网友:
线切割了。。。。。。。。。。

网友:
特种机床上点照片才好·以及介绍下加工原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上相片 特种机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由于现在接触的床子少了,如果能上些照片就好了,最好能讲讲加工原理。

网友:
强烈支持2#上相片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