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启动压力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09-05-08):
最低启动压力是怎么产生的?
我单位的液压机系统压力是12Mp,最低启动压力是1Mp,正常吗?怎样才能降低启动压力呢?

网友:
有图纸吗? 有压力传感器来检测的

网友:
对V型杆密封,最低启动压力1MPa符合要求。

网友:
最低起动压力是指液压缸在从静止转到运动时的液压压力。改善磨擦副的磨擦性能,减少密封件的预压缩量,提高零件的加工精度,均可以降低这个压力。

网友:
我曾经一次设计的油缸,用户要求较小的启动压力,我调整了关键的一些尺寸(偏差往上限靠)和注意了密封件选择,最后达到最低启动压力1.6Kg/cm2.
如果不影响你使用1M也没什么.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可是因为扭矩太大,不能装较小的工件

网友(2009-09-28):
主要是密封件与缸筒和活塞杆之间的摩察力,摩察力的大小取决于密封圈的压缩量,还有缸筒、活塞杆、导向套、活塞等零部件的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及缸筒活塞杆的粗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