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针与固定板的配合---请教

楼主(2009-05-08):
资料上,一般冲针与固定板均采用过渡配合或小过盈配合,
但我这冲不锈钢,圆冲针加护套,都得配得紧紧的,甚至装好后还得用錾子再錾紧,这样还能勉强用用,只要配得松一点点,冲针冲不了几下,就拔断了,(直径2.5冲2MM板)
我该咋办?

网友:
请问你是什么结构的模具,一般都有脱料板的吧.只要和脱板配和好一点是不是会起到导正的做用了,这样就减小了侧力的做用可能会好一点吧

网友:
只在固定板上可能效果不太好,固定板顾名思意就是起个固定的做用,导正做用有但是不承担主要做用.
我想应该是侧力搞的鬼吧

网友:
护套是不是间隙或者和冲针不平行有个侧向力啊

网友(2010-01-15):
冲针什么材料?长度是多少?是T冲还是A冲?工件材料是什么牌号?冲裁间隙是多少?

网友:
固定板不能太紧,退料板不能太松

网友(2010-03-14):
高手给支个招吧

网友:
资料上,一般冲针与固定板均采用过渡配合或小过盈配合,
但我这冲不锈钢,圆冲针加护套,都得配得紧紧的,甚至装好后还得用錾子再錾紧,这样还能勉强用用,只要配得松一点点,冲针冲不了几下,就拔断了,(直径2.5冲2MM板)
我该咋办?
引用 网友A:

1. 您的加工精度有问题。
2. 拔断冲是您冲头上下向有窜动,或台肩的转角没有处理好。
3. 固定板的厚度要超过冲头长的1/3以上到1/2。